[全站每周活动汇总]
[APT32F173评测] 我的RISC-V试用测试

楼主:
开搞了,收到二姨家送的开发板爱普特微电子173开发板,一块核心板,一块下载器,先上靓图

板子做的中规中矩,赞一个先
收到板子先上官网找资料学习
说实话官网资料略少,根据指引从官网下到了剑池CDK软件包

一顿操作猛如虎,
很不幸,目测改软件包大概率存在问题。
编译程序后下载,进度条卡在四分之一处,提示超时。

一通下载学习,然并卵。看了好多帖子,都没有谈到该问题。

突发奇想,从官网下个软件试试

下载,安装,编译,下载。果然正常了。说实话有点意外。

楼主(2024-01-13):
测试中,点了个灯,就喜欢csi_pin_toggle(PA0)语句,反转再反转
当然也可以用IO口置高拉低,实现IO口的控制
csi_gpio_port_set_high(GPIOA, wPinMask);

csi_gpio_port_set_low(GPIOA, wPinMask);

IMG_20240113_091033.jpg (165.82 KB )

楼主:
测试FVR内部参考电压输出功能。可能因为测试万用表的精度问题。
略有偏差,测了一下usb的输出电压为4.79V,比5V要低不少。

csi_fvr_lvl_set(FVR, LVL_1V);输出1.024V

csi_fvr_lvl_set(FVR, LVL_2V);输出2.048V

csi_fvr_lvl_set(FVR, LVL_3V);输出3.072V

csi_fvr_lvl_set(FVR, LVL_4V);输出4.096V

楼主:
电机测试学习了下图的双电机驱动还没搞明白如何使用

先用熟悉的IO+驱动器测试了一下
#define MovLeft         0
#define MovRight        1

#define RSTSPEED        400
#define RUNSPEED        220

csi_pin_set_mux(PB8,PB8_OUTPUT);                        //PB8 配置为DIR
csi_pin_set_mux(PB9,PB9_OUTPUT);                        //PB9 配置为PWM

if(MOTO_SEL==Heater_Moto_ID)
  {
    if(MOV_DIR==MovLeft)
    {
      csi_pin_set_high(PB8); //M1 Moto Dir
    }else
        {
      csi_pin_set_low(PB8);;
    }
  }

  if(BREAK_POINT==1)
  {
    BREAK_POINT=0;
    MOV_STEP=LAST_STEP;
    LAST_STEP=0;
  }
        else
        {
    MOV_STEP=MOV_STEP<<1;
    }
  mydelay1();
  for(iStep=0;iStep<MOV_STEP;iStep++)
  {
    if(MOTO_SEL==Heater_Moto_ID)
    {
      if((Sen**.M1_SEN1==SET)||(Sen**.M1_SEN2==SET))
      {
        csi_pin_set_low(PB9);
        break;
      }
     csi_pin_toggle(PB9);
    }

    for(jSpeed=0;jSpeed<MOV_SPEED;jSpeed++)
    {
                if((Sen**.DOOR_SEN==1)&&(sport**.Move==1)){
              LAST_STEP=MOV_STEP-iStep+1;
        Sen**.M1_SEN1=RESET;
        return ERR;
      }
    }
  }
  Sen**.M1_SEN1=RESET;

现在还存在几个问题
给电机一个动作会没有任何反应,给两个动作会丢失第一个动作。
开始运动前会抖动的比较厉害,哆嗦。
运动声音较大,还没找到原因,以前用这套驱动没出现这个问题。
电机发热比较严重,十几分钟就烫手。估计电流设置不合适。
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解决

楼主:
CRC控制器第一次在数据手册里看到有CRC控制器。
一开始直观的认为是一个硬件功能。
仔细看了又看,是一个软件功能。

仔细查找,的确是发现了一些端倪。
在C文件中给出了各个CRC校验的算法实现函数。
//进行CRC-32模式计算,种子值 0xffffffff,byTransData数组前3个数据
uint32_t csi_crc32_be(uint32_t wCrcSeed, uint8_t* pbyData, uint32_t wSize)
{
        uint32_t i;

        csp_crc_set_poly(CRC, 3);            //Set CRC-32
        csp_crc_refin_enable(CRC, DISABLE);  //Disable bitwise reversal of control of CRC input data
        csp_crc_refout_enable(CRC, DISABLE); //Disable bitwise reversal of control of CRC output data
        csp_crc_xorout_enable(CRC, DISABLE); //Disable XOR control of CRC output data
        csp_crc_set_seed(CRC, wCrcSeed);     //Set CRC seed value
        for (i=0; i<wSize; i++)
        {
                *(uint8_t *)(APB_CRC_BASE + 0x14 + (i%4)) = *pbyData; //Write data
                pbyData++;
        }
        return (csp_crc_get_result(CRC)); //Return the result of calculation
}

//进行CRC-16/CCITT模式计算,种子值0x00,byTransData数组前16个数据
uint16_t csi_crc16_ccitt( uint16_t hwCrcSeed, uint8_t *pbyData, uint32_t wSize)
{
        uint32_t i;

        csp_crc_set_poly(CRC, 0);            //Set CRC-CCITT
        csp_crc_refin_enable(CRC, ENABLE);   //Enables bitwise reversal of control of CRC input data
        csp_crc_refout_enable(CRC, ENABLE);  //Enables bitwise reversal of control of CRC output data
        csp_crc_xorout_enable(CRC, DISABLE); //Disable XOR control of CRC output data
        csp_crc_xorin_enable(CRC, DISABLE);  //Enables XOR control of CRC input data
        csp_crc_set_seed(CRC, hwCrcSeed);    //Set CRC seed value
        for (i=0; i<wSize; i++)
        {
                *(uint8_t *)(APB_CRC_BASE + 0x14 + (i%4)) = *pbyData; //Write data
                pbyData ++;
        }
        return ((uint16_t)csp_crc_get_result(CRC));  //Return the result of calculation
}

//进行CRC-16模式计算,种子值0x00,byTransData数组前5个数据
uint16_t csi_crc16(uint16_t hwCrcSeed, uint8_t* pbyData, uint32_t wSize)
{
        uint32_t i;

        csp_crc_set_poly(CRC, 2);              //Set CRC-16
        csp_crc_refin_enable(CRC, ENABLE);     //Enables bitwise reversal of control of CRC input data
        csp_crc_refout_enable(CRC, ENABLE);    //Enables bitwise reversal of control of CRC output data
        csp_crc_xorout_enable(CRC, DISABLE);   //Disable XOR control of CRC output data
        csp_crc_set_seed(CRC, hwCrcSeed);      //Set CRC seed value
        for (i=0; i<wSize; i++)
        {
                *(uint8_t *)(APB_CRC_BASE + 0x14 + (i%4)) = *pbyData; //Write data
                pbyData ++;
        }
        return ((uint16_t)csp_crc_get_result(CRC));  //Return the result of calculation
}

//进行CRC-16 XMODEM模式计算,种子值0x00,byTransData数组前3个数据
uint16_t csi_crc16_itu(uint16_t hwCrcSeed, uint8_t* pbyData, uint32_t wSize)
{
        uint32_t i;

        csp_crc_set_poly(CRC, 0);            //Set CRC-CCITT
        csp_crc_refin_enable(CRC, DISABLE);  //Enables bitwise reversal of control of CRC input data
        csp_crc_refout_enable(CRC, DISABLE); //Enables bitwise reversal of control of CRC output data
        csp_crc_xorout_enable(CRC, DISABLE); //Disable XOR control of CRC output data
        csp_crc_set_seed(CRC, hwCrcSeed);    //Set CRC seed value
        for (i=0; i<wSize; i++)
        {
                *(uint8_t *)(APB_CRC_BASE + 0x14 + (i%4)) = *pbyData;  //Write data
                pbyData ++;
        }
        return ((uint16_t)csp_crc_get_result(CRC));  //Return the result of calculation
}

说句实话,我一直用RCR-16 Modbus校验,哈哈
CRC控制器还是少了。

楼主:
本想测试一下休眠电流,测试一下低功耗lp_exi_wakeup_demo();
csi_pm_mode_e ePmMode = PM_MODE_SLEEP;

lp_lpt_wakeup_deepsleep_demo();

csi_pm_mode_e ePmMode = PM_MODE_DEEPSLEEP;

发现板上的led不受控,又不想拆板子。

咋办嘞。

楼主:
基本定时器pwm控制LED亮度tPwmCfg.byDutyCycle 为占空比,占空比越大亮度越大

int iRet = 0;
        csi_bt_pwm_config_t tPwmCfg;                                                        //BT PWM输出参数初始化配置结构体

#if !defined(USE_GUI)
//        csi_pin_set_mux(PA1,  PA1_BT1_OUT);                                            //PA1  作为BT1 PWM输出引脚
//        csi_pin_set_mux(PB14, PB14_BT1_OUT);                                        //PB14 作为BT1 PWM输出引脚
        csi_pin_set_mux(PC11, PC11_BT1_OUT);                                        //PC11 作为BT1 PWM输出引脚
#endif

        //init timer pwm para config
        tPwmCfg.byIdleLevel = BT_PWM_IDLE_HIGH;                                        //PWM 输出空闲电平
        tPwmCfg.byStartLevel= BT_PWM_START_HIGH;                                //PWM 输出起始电平
        tPwmCfg.byDutyCycle = 50;                                                                //PWM 输出占空比(0 < DutyCycle < 100)
        tPwmCfg.wFreq                 = 50;                                                                //PWM 输出频率
        //tPwmCfg.byInt           = BT_INTSRC_PEND | BT_INTSRC_CMP;        //PWM 中断配置(PEND and CMP)
        tPwmCfg.byInt                  = BT_INTSRC_NONE;

        csi_bt_pwm_init(BT1, &tPwmCfg);                                                        //初始化BT1 PWM输出
        csi_bt_start(BT1);                                                                                //启动BT1

        while(1)
        {
                NOP;
        }

        return i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