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如何在凌鸥LKS MCU上配置和使用中断服务程序(ISR)?

楼主(2024-01-12):
如何在凌鸥LKS MCU上配置和使用中断服务程序(ISR)?

网友A:
可以使用HAL库进行生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HAL库进行生成的

HAL库?凌鸥的也有hal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HAL库进行生成的

HAL库是ST的吧

网友D:
首先需要确定哪些事件可以触发中断。在凌鸥LKS MCU上,常见的中断源包括外部事件、定时器溢出、串行通信等。

网友E(2024-03-11):
看一下例程是怎么写的,抄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