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如何在凌欧LKSS32 使用SPI?

楼主(2024-01-12):
请问凌欧LKS S32芯片关于SPI怎么驱动?官方例程也有问题。现在驱动不起来,请问有没有相关能成功启动的例程,或者建议?

楼主:
现在情况是不能连续接收或者发送,且只能接受一个数据而不是数据流,请问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先用HAL库试验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程序库版本的问题

网友C:
SPI这个一般官方都有详细的例程讲解

网友D:
建议参考LKSS32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