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公式推导

楼主(2024-01-12):
图片中红色框框内的 公式是怎么来的?

xch
Uout/(KUc) 算出乘法器输入电压。

网友A:
这么高深,看不懂。
那一坨不是跟乘法器/压控放大器有关吗?感觉应该去研究乘法器特性。

网友(2024-02-23):
前面是一个理想运放,假设电压输出Va,后面是一个理想的模拟乘法器,乘法器的电压输出Vout = K * Va * Uc,因此Va = Vout / (K * Uc),,第一个公示是算的节点电流,理想运放在负反馈下,虚短,虚断,则运放负端电压等于正端电压为0,则Uin / R是流过输入电阻的电流,Uout / R是流过反馈电阻的电流,另外就是流过电容的电流了,因为电容阻抗是1/jwc,,因此该部分电流是Va / (1 / jwc) = Va * jwc,又因为前面Va = Vout / (K * Uc),因此这部分电流是Vout * jwc / (K * Uc),,这三个电流和是0,然后再移到等式右边,就是两个负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