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技术资料] 如何使用网络测试仪构造特殊流量

楼主(2024-01-12):
为什么要仿真特殊流量
在现网中,网络流量时常伴随着突发,突发流量可能会造成网络的拥塞,从而产生丢包、抖动和时延,导致网络服务质量整体下降。面对宏观上的突发,通常采用在网络设备入向限速或者流量整形功能来消除突发流影响。微观上的突发,比如毫秒级甚至纳秒级突发,则需要芯片级别处理。
针对以上痛点,我们需要在网络设备验证中引入宏观特殊流量,例如矩形波流量、三角波流量来验证设备的限速能力或流量整形能力,微突发流量来验证设备芯片转发能力。
Stream Manual Schedule定义特殊流量
Renix软件支持调度表方式构造复杂流量,如下图所示:

图中的参数,关系如下图所示:

Entry:条目编号(只读)
PortName:端口名称(只读)
Name:调试条目名称(默认生成)
Enable:使能该调底条目
StreamState:条目状态(只读)
Stream Block Reference:关联流块(通过下拉框选择)
Return to Entry:指定跳转条目(该条目调底结束后待调度条目),与Loop Count配合使用
Loop Count:指定Return to Entry动作的执行次数
Burst Count:指定关联流块的突发次数
Burst Size:指定每个突发的帧数量
Inter Frame Gap:指定突发内的帧间隔
Inter Burst Gap:指定突发间隔(Burst Count为1时只读)
Inter Entry Gap:指定条目之间的调度间隔
Inter Frame Gap Unit/Inter Burst Gap Unit/Inter Entry Gap Unit:根据需要选择单位
在实际生产中,各项指标的构造,可参考以下换算:
突发流量大小:由Burst Size、Inter Frame Gap/Inter Frame Gap Unit和流量字节大小共同决定。
相同流量突发次数和间隔:由Burst Count、Inter Burst Gap/Inter Frame Gap Unit共同决定。
不同流量突发间隔:由Inter Entry Gap/Inter Entry Gap Unit决定。
流量杂复度组合:Return to Entry、Loop Count决定。
测试时可用以下公式换算:

常用值参考以下表格:

注:由于Brust Size只能取整,理论上存在误差。
如何使用仪表构造矩形波流量
信而泰Renix平台提供了Stream Manual Schedule,可灵活定义流量。假设业务如下所示:
  • 采用100G接口
  • 仪表交替产生1Mbps与2Mbps流量,波峰与波谷持续时间10秒
  • 分别绑定2条流量,字节大小为256

创建流量

配置调度表
如下图所示,根据箭头指向逐个配置,根据表取得数据构造Entry,其中要求发流10秒则Brust Size*10。

查看结果
创建图表视图,选择PortStats下的“接收线速(bps)”选项,选择视图,如下图所示:

如何使用仪表构造三角波流量
信而泰Renix平台提供了Stream Manual Schedule,可灵活定义流量。假设业务如下所示:
  • 采用100G接口
  • 仪表产生三角波,波谷为1Mbps,波峰为8Mbps,Step为1秒
  • 分别绑定8条流量,字节大小为256

创建流量

配置调度表
如下图所示,根据箭头指向逐个配置,根据表取得数据构造Entry。

查看结果
创建图表视图,选择PortStats下的“接收线速(bps)”选项,选择视图,如下图所示:

如何使用仪表构造纳秒级突发流量
信而泰Renix平台提供了Stream Manual Schedule,可灵活定义流量。假设业务如下所示:
  • 采用100G接口
  • 仪表产生突发流量,流量突发间隔为纳秒级,且循环发送
  • 分别绑定2条流量,字节大小分别为64、128

创建流量

配置调度表
如下图所示,根据箭头指向逐个配置,纳秒级突发与包长、接口速率有关,如下表所示,包长与帧发送时长正相关。实现纳秒级突发,可根据需求选择包长。

查看结果
创建图表视图,选择PortStats下的“接收线速(bps)”选项,选择视图,如下图所示,图表视图最小采样间隔为1秒,故可通过抓包查看突发流量

DarYu-X系列测试仪
DarYu-X系列高性能网络测试仪是信而泰推出的面向高端路由器等高端数通设备的测试产品,具有高性能、高密度、高速率等特点,配置信而泰基于PCT架构的新一代测试软件RENIX和X2系列测试模块,可提供高精度的发包速率,为高端路由产品的研发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