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如何知道FPGA被编程了多少次?

楼主(2024-01-12):
使用FlashPro 软件运行DEVICE_INFO 操作并在日志文件中查找“ArrayProg. Cycle Count”。FlashPro 将打印出该特定FPGA设备的编程次数。

网友A:
芯片内是否有记录被擦写次数的寄存器

网友B:
查看FPGA的配置次数计数器

网友C:
查看FPGA的配置历史记录

网友D:
如果每次配置FPGA时都进行计数,就可以统计出FPGA被编程的次数。这种方法需要额外的硬件和软件支持,但可以准确地知道FPGA被编程的次数。

网友E:
应该有日志可以查看。

网友E:
另外FGPA这种芯片烧写次数是多少?

网友F:
加个存储他它烧写次数

网友G(2024-02-21):
这个好像不具备记录烧写多少次的功能啊

网友H:
这个只能设计外部电路来计数了

网友I(2025-09-26):
要知道 FPGA 被编程的次数,可通过编程软件的相关功能查看。如使用 FlashPro 软件运行 DEVICE_INFO 操作,在日志文件中查找 “ArrayProg. Cycle Count” 获取次数。也可在 FPGA 内部设计一个计数器,每次编程时触发计数器加 1,通过读取计数器的值来确定编程次数。

网友J:
FPGA 本身通常不记录编程(配置)次数,因多数 FPGA 为非易失性配置(如 SRAM 型需上电加载)或一次性可编程(OTP)。若需统计,可通过外部电路记录,如在配置电路中加入计数器芯片,每次配置时触发计数并存储,再通过读取计数器值获取次数。

网友K:
查看FPGA的历史记录的计数器

网友L(2025-10-27):
要知道 FPGA 被编程的次数,可通过以下方法:
利用 FPGA 内部资源,编写一个计数器,每次编程时触发计数器加 1,结果通过 GPIO 输出查看。
使用烧录工具,部分烧录器支持查看编程次数统计,在工具的相关界面中可找到该信息。
查看芯片状态寄存器,一些 FPGA 芯片的特定寄存器会记录编程次数,通过读取寄存器值即可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