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上电波形这样是算有回沟吗?

楼主:
       产品是用12V供电的,然后12V转5V,5V再转3.3V,通道1是5V电压波形,通道2是3.3V电压波形。上电过程中电压有点回落,这算是回沟吗?大概5ms后电压就正常了,用在产品上这样的波形算OK吗?

网友A(2024-01-12):
OK不OK,这个应该没人能打包票吧?
系统启动是否稳定,不只看电源电压上升曲线,还跟芯片本身特性,复位电路。。。有关。
不如看看芯片规格书,哪些芯片对电源上电电压上升斜率有明确要求。
要不做个测试工装,丢到高低温箱里测试几千上万次,看看有没有启动异常的?
或者弄出个电压上升速率明显更低的,测试N次,如系统都能顺利正常启动,是不是就表明你当前的速率更加没问题了。

网友A:
我觉得,那个电压中途回落,是因为你复位电路延时短,所以电源电压还未稳定,系统就启动了。

网友B:
电源还没到稳压值,电源电路还没进入稳压状态,此时电路启动电流增大,电压回落一点。

网友C:
电路启动电流大,电压回落一点也算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启动电流大,电压回落一点也算正常吧?

因为不懂电源  所有我来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不OK,这个应该没人能打包票吧?
系统启动是否稳定,不只看电源电压上升曲线,还跟芯片本身特性,复位电 ...

大佬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D:
好像突然加了个负载

网友E:
输出电容是不是大了

网友F:
电源上电波形这样,从可靠性角度来说是需要改进的,电源输出似乎有二次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上电波形这样,从可靠性角度来说是需要改进的,电源输出似乎有二次启动 ...

有个4G模块可能启动的时候耗电比较大,那需要怎么改进?减小电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个4G模块可能启动的时候耗电比较大,那需要怎么改进?减小电容吗?

4g模块延时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