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B1 iic时钟选择HSI的话,启动HSE也能运行

楼主(2024-06-10):
G0B1 iic时钟选择HSI的话,启动HSE也能运行

网友A(2025-04-08):
你可以在调试状态下看看I2C的时钟源寄存器,比如RCC_CCIPR那一栏,确认实际来源。

网友B:
有时候即使你设置了HSI,如果还没准备好,它会fallback到其他可用时钟源继续运行。

网友C:
我试过用HSI跑I2C,稳定性还行,但HSE稳定性更高,可能只是配置名义上是HSI而已。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你配置了HSI,但系统初始化先跑HSE,I2C其实早就用了系统主时钟。

网友E:
如果你想验证是不是用的HSI,可以关掉HSE看I2C还能不能跑,马上就知道了。

网友F:
我之前也注意到这个现象,可能是因为系统默认用HSI作I2C时钟源,但HSE也能跑是因为主时钟切过去了。

网友G:
I2C的实际时钟源虽然设的是HSI,但只要系统总线时钟稳定,外设一样能正常收发。

网友H:
CubeMX里能选HSI、SYSCLK、PCLK1之类的,建议确认下是不是I2C其实挂在PCLK1上。

网友I:
是不是你启动了HSE之后,系统默认切SYSCLK到HSE,导致你以为I2C跟着变了?

网友J:
G0的时钟树比较简单,但外设时钟还是得看具体选的是哪个,不一定就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