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B1短接外部晶振后CANFD1不工作

楼主(2024-06-10):
STM32G0B1,单独用HSI和HSE,can1都可以工作
短接外部晶振后,iic可正常工作,但CANFD1无法工作,进不到接收中断。寄存器如图所示

网友A(2024-08-31):
如果外部晶振的频率与STM32G0B1的配置不匹配也会这样,建议检查晶振的启动时间是否足够,以及是否正确配置了晶振的稳定时间

网友B:
确认系统时钟配置正确,特别是PLL配置是否正确,以确保CANFD模块能够获得正确的时钟信号。检查时钟树配置,确保CANFD模块的时钟源和分频器设置正确

网友C:
检查外部晶振的连接是否正确,包括晶振的两个引脚(通常是XTAL和EXTAL)是否正确连接到晶振,并且没有短路或开路。确认晶振的负载电容是否与STM32G0B1的要求相匹配。

网友D:
建议检查CANFD1的初始化代码,确保所有相关的寄存器配置正确,包括波特率、采样点、位时间等。确认CANFD1的中断配置正确,以及中断服务程序是否正确处理了CANFD1的事件

网友E:
确保电源稳定,电压符合STM32G0B1的要求。检查电源噪声,确保没有高频噪声干扰晶振和CANFD模块的正常工作

网友F:
有可能是硬件本身存在故障,如晶振损坏或STM32G0B1的CANFD模块损坏。

网友G:
是不是有复用的情况,导致canfd和某些外设不可以一起使用

网友H:
我之前遇到过,比如ST的F103好像就有一款USB和CAN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I:
短接外部晶振你的修改时钟配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