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2RET6中CAN1和UART1端口冲突

楼主(2024-01-12):
STM32F412RET6中CAN1和UART1端口冲突

网友A:
选择正确的引脚配置

网友B:
CAN1和UART1可以配置为使用不同的时钟源。

网友C:
使用中断或DMA

网友D:
查看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E(2025-04-08):
之前我用F407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把调试串口移到了虚拟串口解决的。

网友F:
RET6是64脚的吧,资源本来就紧张,建议用CubeMX规划一下,避免无意中冲突了。

网友G:
可以考虑用软件串口SoftUART代替非关键的UART口,把CAN优先保下来。

网友H:
CAN1的引脚你是选的哪组?PA11/PA12还是PD0/PD1?后者容易和调试口冲突。

网友I:
实在不行就只能换大封装了,F412ZET6之类的引脚资源就宽裕多了。

网友J:
F412的资源还是有点紧张,CAN1默认用的是PD0/PD1,跟USART2/3不冲突,但USART1确实会打架。

网友K:
看你用的是哪个封装,我记得RET6这个封装可用的IO确实有限,要仔细做引脚复用分配。

网友L:
你有没有试过用Alternate Function重映射?有时候换个AF就能避开冲突。

网友M:
如果CAN1和USART1实在抢IO,可以考虑换USART2或者USART6,那几个口相对灵活点。

网友N:
STM32F4的CAN引脚选择不多,好像只有一个可选AF,UART还能挑一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