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如何选择 S2-LP 的外部晶体经验分享

楼主(2024-01-12):
01前言
鉴于经常有基于 S2-LP 的客户对如何选择外部晶体,如何选择外部 TXCO 及如何测试和校准频偏存在诸多困惑,我整理了该文档以备解惑之用。

02S2-LP 外部晶体的选择问题分析
2.1. 外部晶体的选择
下面是 S2-LP 规格书上列的一些指标,主要关注 Crystal frequency 为 24MHZ~26MHZ 或者 48MHZ~52MHZ, Frequency tolerance 不要过+-40ppm 就可以了:

2.2. 外部 TCXO 的选择
考虑到窄带通讯的需要,有些项目必须选择 TCXO 才能满足需求,选择 TCXO 的时候需要额外考虑的指标有:
1) DC coupling with a minimum 0.2 VDC level
2) Minimum AC amplitude of 400 mVpp
3) The instantaneous level at input cannot exceed the 0 – 1.4 V range.

为节约客户验证所选 TCXO 的时间,下面是已经验证 OK 的 TCXO 供客户选择:NDK, NT1612AB 50MHz END5348A。

03频偏的测试及调试
3.1. 频偏的测试步骤
3.1.1. 下面以 STEVAL-FKI868V1 为例做说明:
1. 用 MINI USB 线连接到 PC;
2. 下载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2-LP_DK_1.3.2\Binaries\CLI_Project\ S2LP_CLI_NUCLEO_L1.bin 软件到STEVAL-FKI868V1 板子;
3.通过 S2-LP_DK V1.3.x GUI 工具打开对应的串口,如下图所示:

4.按下图设置相应的 RF 参数,点击 CONFIGURE RADIO(1)->点击图中 TX CW START(2) 按钮,就可以产生功率为 10dbm 的 868MHZ 非调制载波信号:

产生的实测波形如下图所示:

5.当需要产生调制信号,按下图设置相应的 RF 参数,点击 CONFIGURE RADIO(1)->点击图中 TX PN9 START(3) 按钮,就可以产生功率为 10dbm 的 868MHZ 调制信号:

产生的实测波形如下图所示:

3.2. 频偏的调试方法
3.2.1. 下图是STEVAL-FKI868V1 的原理图:

3.2.2. 根据下面原则调节图中红色区域中晶体的负载电容 C19/C20 就可以了,当
If DUT frequency > 868MHZ → increases XTAL caps (C19/C20)
If DUT frequency < 868MHz → decreases XTAL caps (C19/C20)

注意:允许频偏由实际应用场景决定。

04小结
本篇从高速晶体的选择、TCXO 选择的注意事项以及频偏的调试着手提供有用的指导,让客户在实际选型、设计中少走弯路。

网友A(2024-04-08):
这种外部晶振是一种特殊的晶振吗

网友B:
这个ppm是指的什么啊

网友C:
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对晶振进行校准呢

网友D:
为什么对外部晶振有这么详细的要求啊

网友E:
外部晶振我们是选择有缘晶振还是无缘晶振比较好呢

网友F:
外部晶振所匹配的电容值如何计算呢

网友G:
窄带通讯这块对晶振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