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FreeRTOS任务恢复失败

楼主(2024-01-12):
背景如题。能安全调用API函数的中断优先级设置为4,在一个优先级为5的中断中调用了xTaskResumeFromISR(MyApplicationTask_Handler),用着一直没问题。直到我把TIMER7_BRK_TIMER11_IRQn使能后(优先级为9)程序就卡在configASSERT( xTaskToResume )。TIMER7_BRK_TIMER11_IRQHandler里没调用API,只要一使能这个中断任务恢复就失败。恳求帮助!

楼主:
“#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4” 比优先级4低的中断都能安全调用API函数,用着一直没问题。使能了TIMER7_BRK_TIMER11_IRQn就出错。迷惑

网友A:
检查是否有任务的堆栈溢出

网友B:
中断服务例程(ISR)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C:
FreeRTOS配置是否已正确设置

网友D:
堆栈设置的是否存在问题,.S文件

网友E:
应该是这2个任务设置的问题,建议排查一下优先级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