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时钟为什么要分频那么多种?

楼主(2024-01-12):
时钟是怎么软件配置的?

网友A:
因为不同的外设需要的时钟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B:
通过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得到不同的分频系数

网友C:
通过时钟寄存器以及各个模块寄存器进行分配

网友D:
因为不同外设需要的时钟频率不一样啊

网友E:
可以随便哪一个关于定时器的官网例程来做参考

网友F:
当然是使用相关的寄存器了啊  每个模块都有相关寄存器对时钟进行配置的

网友G:
正常配置的呗,这话问的,哈哈

网友H:
你需要了解时钟树,就是每个时钟或者节点怎么分配的

网友I:
很多器件或者电路只能在一定范围的频率信号下才能正常工作,这时就需要用分频技术对时钟频率进行多样化分频,达到以最小成本满足最多需求的目的

网友J:
这块没必要了解,直接看时钟树就好了

网友K:
建议直接使用官方的时钟分配,比较OK

网友L:
也没啥配置啊,就简单的初始化时钟外设就好了

网友M:
话说,灵动是否有软件支持可视化配置时钟的啊

网友N:
对啊,分频多是为了将每个外设都配置成支持的时钟啊

网友O:
看看手册吧,芯片手册有一章时钟的操作,你可以看看

网友P:
是为了分配时钟的,所以需要分频系数什么的

网友Q:
因为外设所需时钟不一样,所以要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