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多串口助手 彩色日志 波形图像显示 嵌入式FLASH保存日志

楼主(2024-01-12):
CloudLog,一款功能强大的云控日志工具,可以帮助您统一保存、处理和显示来自电脑、手机以及嵌入式系统(如Stm32单片机)发出的日志。

对于电脑和嵌入式系统本地使用,您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进行操作:
1. 对于Windows电脑应用软件,推荐优先使用WM_COPYDATA消息,它占用资源最少且速度最快。
2. 如果您的应用本身带有UDP或TCP功能,可以使用原有的Socket将日志发送至本地地址127...1。
3. 对于嵌入式系统的本地调试,您可以使用串口、USB或网口进行传输。

若您需要远程及云端日志功能,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1. 您可以在路由器中配置转发功能,将对应的端口转发到运行CloudLog的电脑上。
2. 使用动态域名系统(DNS)获取电脑所在的IP地址。
3. 在服务器上使用云控域名账号保存日志,这样无论何时打开CloudLog,您都可以回读所有未读过的日志。

CloudLog使用了多种日志元素,包括:
1. 日志等级(Log Level)用于确认日志的重要性。
2. 日期时间(Date Time Tick)用于确认日志生成的时刻。
3. 应用名(App Name)用于确认日志的来源项目或进程。
4. 标签(Tag)用于按模块化区分日志。
5. 线程标识符(Thread Identity)用于区分多线程。
6. 文字内码(Text Code)用于实时调整当前的内码。
7. 日志文字(Log Text)可以使用任何内码进行记录。
8. 日志缓冲(Log Buffer)可以传送阵列缓冲。
9. 计时可以根据前一条日志的Tick,计算出精确到1微秒的用时。

CloudLog提供了多种日志等级,包括:
1. Error(错误):严重的问题或软件执行功能错误,不可屏蔽。
2. Warn(警告):出现潜在错误的情况,当选择Error级别时不显示。
3. Info(信息):强调应用程序运行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信息。
4. Debug(调试):仅在开发期间有用的调试消息,级别较低,在正式发布时一般不显示。
5. Buffer(阵列):以直接显示级别与Debug相同的阵列数值。
6. Fixer(固定位置):固定位置显示日志,不保存到日志文件中。

CloudLog支持键值对风格的文字格式,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 使用'&'分隔各个日志元素,每个元素由键值':'数值组成。
2. 日期时间Tick、日志文字及日志缓冲的数值使用Base64编码。
3. 应用名、标签及线程标识符一般只使用数字或字母。
4. 日期时间可以选择不传送、2字节的毫秒、3字节的微秒或8字节完整时间戳。
5. 一个简单的示例:"hello"日志可以表示为:ll:D&lt:aGVsbG8=

除了键值对风格的文字格式,CloudLog还支持简易风格的文字格式,具体特点如下:
1. 使用空格分隔各个日志元素,不能调换元素的顺序。
2. 最少包含日志等级(LL)和文字信息(LT)。
3. 日志缓冲(LB)表示为LL+LT4+文字,其中LT4表示4位数值从000到9999代表最大10秒的毫秒tick。
4. 标签(TAG)用于按模块化区分日志,一般使用字母表示。
5. 线程标识符(TI)为-9的数字表示线程标识符。
6. 文字内码(TC)可以表示为G=GBK内码或U=UTF-8内码。

网友A:
这样保存日志的话 便于后期进行归纳整理

网友B:
多串口如何保证不会漏收数据呢

网友C:
波形图像显示的实时性如何 延时时间多吗

网友D:
可以同时开启两个以上的串口助手来工作吗

网友E:
这个确实非常灵活  想显示什么就显示什么  什么格式都支持

网友F:
不知道是否自定义波特率或者自动检测波特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