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RTX4 or RTX5 for F421 ?

楼主(2024-01-12):
使用MDK 实现F421  添加RTX5老是编译不通过, 但是添加RTX4可以  不知原因? 有遇到这类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2024-03-06):
版本不支持呗,这还有啥

网友B:
可能是F421支持的RTX就是RTX4吧

网友C:
没用过keil的RTX,一般都是使用官方提供的库,这样开发比较快

网友D:
编译不过提示什么内容啊?

网友E:
一般来说,可能是版本不兼容,这是正常的,你直接用RTX4就好了

网友F:
AT32F421芯片可能不完全兼容RTX5,导致编译错误。建议确认AT32F421芯片是否支持RTX5,并查看芯片厂商提供的最新资料和支持

网友G:
可能是MDK版本不支持AT32F421芯片与RTX5的组合。建议升级MDK到最新版本,以确保对AT32F421芯片和RTX5的支持

网友H:
可能是在添加RTX5时配置出现了错误,导致编译失败。建议仔细检查RTX5的配置,包括RTOS的配置和芯片相关的配置,确保没有错误

网友I:
可能是缺少或者错误的库文件导致编译失败。建议检查工程中使用的库文件是否正确,并且与AT32F421芯片和RTX5兼容

网友J:
一般RTX不都是兼容性很好的吗,怎么还到你这儿挑版本了

网友K:
RTX5可以兼容F421,去年的时候移值过。跑了几个简单的任务成功。

网友L:
应该是keil的版本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