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有可以根据W5500实现IAP的案例吗?

楼主(2024-01-12):
请问有可以根据W5500实现IAP的案例吗?
是不是硬件SPI、软件SPI 都可以?

网友A(2024-04-08):
对的啊,可以用W5500实现IAP的操作的

网友B:
其实W5500的例程里已经有IAP的例程了哦

网友C:
跟SPI没啥关系,这是对单片机驱动W5500的一种接口而已

网友D:
当然有这方面的案例了啊,而且好早之前就有了的

网友E:
例程里有吧

网友F:
直接去找W5500的技术支持不就好了么,而且他家技术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G:
一般来说,不需要考虑硬件SPI或者是软件SPI,因为首先第一步就要驱动好W5500才能使用,对吧

网友H:
网上有相关的驱动案例的,而且官网也有相应的例程的

网友I:
案例有的啊,可以参考这个案例的

网友J:
https://www.w5500.com/code.html直接来官网看吧,都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