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105AC8映射问题

楼主(2024-01-13):
      我在测试HC89S105AC8 48脚,看例子里串口映射到P00 P01口,是否可以映射到P10 P11,规格书没有写出来,是否复用?我试了用P10和P11,串口发数据无效,只有P00 P01,这是为啥?

网友A:
端口配置不正确

网友B:
检查您使用的串口硬件连接,包括TX、RX、GND等引脚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C:
驱动程序或软件问题

网友D:
:如果P10和P11端口存在某些限制或缺陷,可能会导致串口通信失败。

网友E:
建议您参考HC89S105AC8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