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G0001 PA0引脚复用USART1_RX失灵,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2024-01-13):
(无正文)

网友A(2024-02-27):
查MM32G0001的官方文档把

网友B:
USART1的初始化配置是否是正确的,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
检查PA0引脚是否被正确配置为USART1_RX功能

网友C:
检查是否有软件bug导致USART不能正常工作,比如中断服务程序(ISR)没有正确编写,或者串口接收缓冲区溢出等。

网友D:
检查PA0引脚是否有物理损坏或焊接不良。
检查电源供电是否稳定,以及地线是否连接良好。

网友E:
可能引脚复用冲突

网友F:
检查是否有外部噪声或干扰影响USART通信。

网友G:
更新固件和库版本

网友H: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USART的通信波形,以验证是否有信号传输。

网友I:
看看固件库有没有问题,大概率是物理连接问题,物理连接没问题就挨个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