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做开关使用问题

楼主(2024-01-13):
各位坛友,普通48V电池电流可以达到70A,一般用什么元器件来控制开关做通断。是否可以用IGBT呢?我们知道上管驱动可以用PNP或PMOS,不知道IGBT是否可以用来做通断。如何控制?

                         tyw  注

@tyw :收到,多谢前辈指点迷津!
tyw
慢慢啃

网友A:
主要还是开关频率决定,开关频率低汽车启动继电器都行,几百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开关频率决定,开关频率低汽车启动继电器都行,几百A的

就这种情况是不是晶闸管会更适合一些?

网友B:
(用什么元器件来控制开关做通断 ?) 不用IGBT就可以正好我闲鱼上处理120A固态继电器。
!!道歉声明:发的使用固态继电器没有指出需用直流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元器件来控制开关做通断 ?) 不用IGBT就可以正好我闲鱼上处理120A固态继电器。 ...

呵呵,坛友果然是干什么吆喝什么,已经采购200A单相固态继电器!

网友C:
用直流继电器吧

楼主:
恐怕动作速度以及触点烧蚀有些不尽如人意。

@Siderlee :已经解决了,就是借鉴汽车电路的,谢谢坛友。
你找找汽车里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这种情况是不是晶闸管会更适合一些?

晶闸管不能用在直流里,因为只能从截止变为导通,不能从导通变为截止,需要电源电压过零才能截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坛友果然是干什么吆喝什么,已经采购200A单相固态继电器!

用固态继电器不太合适。
1,不能用普通的用于交流的固态继电器,普通固态继电器等效于晶闸管,在直流中无法关断。需要专用的直流固态继电器才行。
2,在电池系统里,直流固态继电器固有的导通压降会让你很头疼。用电设备很容易就电池报欠压保护了。
3,最合适的还是MOS管,48V这种电池电压算低压,低压MOS管很好找。80V200A的MOS管也就1块多钱。如果嫌内阻大,可以多个MOS管并联,内阻轻松做到1毫欧以下。

网友D:
电池保护板内部,就是用MOS管来关断主回路的,可以参考一下电池保护板内电路的设计。
或者直接用一个能外部控制的电池保护板就可以了。

网友D:
其实用继电器也可以,但是要用专用的直流继电器。

网友B:
道歉声明:前面发的使用固态继电器没有指出需用直流固态

网友E:
老王,你最近开始鼓捣电动自行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王,你最近开始鼓捣电动自行车了啊

哎,为了生活那有什么选择权,活下去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