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触控面板表面有积水,触控功能是否能正常

楼主(2024-01-17):
当触摸面板上有少量水时,触摸按键效果不受影响,当触摸面板上有大量的水或者是将PCB板直接泡在水中时,触摸按键会异常。

网友A(2024-03-04):
可能会导致触摸不灵敏或完全失效

网友B:
水会改变触控面板表面的电场分布,从而干扰触控信号的传输和识别。

网友C:
建议在使用触控设备时避免将水或其他液体溅到面板上

网友D:
新定义的触摸MCU功能还是挺强大的

网友E:
新定义的触摸面板上有少量水时,触摸按键效果不受影响

网友F:
取决于水的量和接触的方式

网友G(2024-04-04):
如果水滴足够多,可能会在触控面板表面形成导电路径,导致触摸点漂移或误触发。

网友H:
电容式触控屏,依赖于电场感应来检测触摸。当触控面板表面有积水时,水滴可能会改变电场的分布,导致触控功能出现异常。

网友I:
为了确保触控面板的正常工作,应避免让其表面有积水,特别是在需要精确操作的情况下。

网友J:
通常情况下,当触控面板上仅有少量积水时,触控按键的效果并不会受到影响,可以继续正常使用。

网友K:
如果触控面板上有大量积水,或者是整个PCB板被直接泡在水中,那么触控功能可能会出现异常。

网友L:
电阻式触摸屏对积水的抵抗力稍强一些,因为它们通过检测触摸时电阻的变化来工作。

网友H:
因为水的导电性会改变屏幕的电场分布,导致检测到的电信号不再是用户手指的触控信号,而是水分所引起的干扰信号,从而导致触控失灵或误触。

网友M:
触控面板表面如果有积水,其触控功能很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N:
水滴可能会对触控面板下方的光学传感器造成干扰,影响触摸检测的准确性。

网友O:
少量的水影响不大,如果超过一定量,会误触发。

网友P:
可能会影响触控功能的正常工作。

网友M:
电容式触摸屏通常对积水非常敏感。积水会改变触摸屏表面的电容分布,导致触摸屏无法正确检测触摸位置。

网友Q:
当触控面板表面有少量水时,触摸按键效果通常不受影响

网友R:
因为水会导致电容式触控面板的电容变化,从而影响其准确性和响应速度。

网友S:
触控面板表面有少量水时,触摸按键效果不受影响。

网友T:
两个帖子:
改变水的流速触控按键没有误触: https://bbs.21ic.com/icview-3310936-1-1.html
花洒高速冲水下触控按键没有误触发:https://bbs.21ic.com/icview-3310934-1-1.html

网友P:
水滴可能会在触控面板上形成额外的电容,从而改变电场的分布,导致触摸响应不准确。

网友U:
会影响触摸正确识别,如果是少量影响不大。

网友V(2024-07-09):
取决于水量和接触类型,

网友W:
少量的水作用不大,超过一定量就会误触发。

网友X:
电容式触摸屏通常对积水非常敏感。

网友Y:
为了保证触摸面板的正常操作,应避免水接触其表面,尤其是需要精确操作时。

网友Z:
如果触摸面板上有很多水,或者整个pcb板直接泡在水里,那么触摸功能可能会异常。

网友U:
这种电容触摸原理,有水珠在上面肯定会有影响的。

网友AA(2024-08-09):
触摸功能的正常工作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AB:
当触摸面板表面有少量水时,触摸按钮的效果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AC:
新定义的触摸mcu功能相当强大

网友AD:
会影响对触摸的正确识别,但如果是少量,影响不会很显著。

网友AE:
有了这个电容触摸原理,上面的水滴肯定会影响。

网友AF:
有水肯定会对触摸产生一定影响的

网友AG:
新定义的触摸MCU非常强大,

网友AH(2024-09-15):
触控面板表面积水会影响触控功能,导致操作不灵敏或失效。因此,一旦触控面板表面出现积水,触控功能将无法正常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