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如何入门,先搞清这几个问题

楼主(2024-01-13):
单片机如何入门,先搞清这几个问题
单片机马拉松,深圳单片机培训,单片机培训,单片机项目开发,什么是单片机培训?
1. 学单片机可以做什么?
单片机应用广泛,遥控小车,洗衣机,冰箱,彩电,空调随处都可见到单片机的身影。学会了单片机,你可以玩你喜欢的小制作,也可以用单片机设计一些小的产品,最重要的是,单片机会把你带进电子设计这一领域,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当然,也会给你带来不错的回报。
2. 学习单片机需要哪些基本条件?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基础,对C语言或汇编语言有一定的了解。当然,这些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掌握。
硬件条件的话,电脑一台,实验环境一套。
3. 该学哪种单片机?
单片机型号有很多,常见的有51,PIC,AVR几个系列,每个系列又有很多型号。那么,作为初学者的我们,该学习哪款单片机呢?
其实单片机都是有相同之处的。只要认真学了,真正掌握了一款单片机,在学习其他款,后者是直接使用都是很容易的。51系列作为经典的一款单片机,它的资料非常的丰富,因此,从51开始入门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4. 烧录器是什么?
烧录器的基本作用就是将编译好的可执行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让你的程序真正的运行起来,目前,下载程序常见的几种方式有:
a.专门的烧录器,价格较贵,需要将芯片放入烧录器内,进行烧录,操作不方便。
b.ISP下载,ISP即在系统编程,无需要专门的烧录器,而且,可以随时下载。使用方便。
c.其他,暂不介绍。
5. 什么时硬件仿真,什么是软件仿真?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仿真,仿真就是说模拟实际的环境来执行程序。
硬件仿真即是有专门的仿真器,程序在仿真器中运行,然后你可以利用PC机上的对应软件来调试程序。
软件仿真则无需在购买专门的仿真器,直接在软件中就模拟程序运行,调试程序,一般常用的就是Keil 的软件仿真,在软件仿真中,你可以控制I/0的变化,中断产生,也可以随时观察各变量的变化。
6. 学单片机是否需要硬件仿真器?
硬件仿真器不是学习单片机的必要条件,没有仿真器一样可以学好单片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购买仿真器,在调试复杂程序的时候可能有帮助。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软件仿真就已经足够了,在某些情况下,软件仿真设置比硬件仿真更好,如计算一段程序执行的时间。
7. 该学汇编还是学C51?
这估计是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了,有些人坚持学单片机软件一定要汇编,也有人坚持选择高级语言,这主要是C51推行不久时,那时候单片机内部资源比较宝贵,而且C51本身的编译器效率也不够高,导致当时很多人选择用汇编来写代码。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编译器效率高了,单片机内部的资源也丰富了,用C来写单片机软件不会在遇到以前那样的问题。
如果现在还有人坚持一定要用汇编来写整个单片机软件,那么这个人肯定是不会C的,看看外面企业就知道,有几家不是用C呢,毕竟C容易写,可读性强,可移植性强。
但是光会C也还是不够的,你还得了解汇编,实际上不是了解汇编指令,是了解单片机的体系结构。所以我以为学习单片机,还是推荐用C来写代码,但是平时也得多看看别人的汇编代码,最低要求就是:
能熟练运用C写代码,用读懂汇编代码。

网友A:
现在应该不用纠结单片机可以做什么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了

网友B:
其实无论在学校还是单位  选哪个单片机从来都是领导决定的

网友C:
如果是新手的话 还是建议楼主选用应用比较广泛的国产单片机

网友D:
最重要的就是手头上一定要有一个简单点的项目进行练手

网友E:
如果模拟电路以及数字电路基础比较薄弱的话 可以先用一个现成的开发板来调试

网友F:
既然是入门 就不考虑这么复杂的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