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 SAI读取I2S硅麦问题

楼主:
用STM32L431的SAI读取I2S接口的硅麦,逻辑仪上看输出波形基本正确,使用HAL_SAI_Receive_DMA(&h_SAI_BlockA1, (unsigned char*)Rx_sound_pbuf, 16);  能读取数据,但是不管外面加入什么噪声,读取的数据基本为0,一点点噪声在抖动。没真实读取硅麦信息。关键是逻辑仪上检测的I2S数据跟读取的数据一致,也没检测到硅麦应该有的声音信息数据。请做过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24-01-13):
ICS43432时序逻辑图

网友A:
能读取数据,但基本读取的数据是0.呵呵 那不就是不能读取数据吗?

会不会是DMA配置方面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读取数据,但基本读取的数据是0.呵呵 那不就是不能读取数据吗?

会不会是DMA配置方面有问题? ...

对不起了!  一个大乌龙,是硅麦的音孔不通畅,导致采集不到声音震动。I2S和DMA工作都正常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