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的电阻计算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最近在做一个用运放实现的过电压保护功能电路。需求是33V过压保护,32V恢复。用的是迟滞比较器,但现在电阻阻值不知道怎么算,请各位解惑。
或者帮忙看一下图中的计算公式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4-01-13):
处理好了,没想到原来上面的电阻就很接近所求。multisim仿真出来有点偏差,吓得我觉得电阻不对。上板子一量,很接近。

网友A:
其实可以看成一个加法器,把输出的电压叠加到运放+输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