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华HC32F4A0的串口中断接受第一次后,不会再次进入中断!!

楼主(2024-01-13):
我使用串口USART1、2、3. 其中1、2串口中断能正常运行。 但是USART3的中断接受第一次后,不会再次进入; 三个串口的配置是相同的,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串口收发一定要进行标志位的判断和清除!!
我在EI中断中加入下面代码。分别清除了 奇偶校验错误标志 、帧错误标志、溢出错误标志 ;
  1. (void)USART_ReadData(CM_USART3);
  2.     USART_ClearStatus(CM_USART3, (USART_FLAG_PARITY_ERR | USART_FLAG_FRAME_ERR | USART_FLAG_OVERRUN));

网友A:
需要技术支持+   V  13554256038 沟通

网友B:
中断未清除

网友C:
检查USART3的中断优先级是否与其他串口的中断优先级相同。

网友D:
USART3的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包括引脚配置、电平配置等。此外,检查其他硬件相关的问题,如电源、地线等。

楼主(2024-02-21):
多谢大家的解答; 是因为中断未清除标志位导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E:
小华代理,有FAE,13538292986

网友F:
中断标志位清除:

确保在串口接收中断服务程序的开头,你清除了中断标志位。有时候,中断标志位没有及时清除会导致中断服务程序不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