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飞腾派一款强效多能的开发板

楼主(2024-01-1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飞腾派4G版是一款强效多能的开发板,那我们能拿它做些啥呢?
它既可以扮演电脑的角色,也能承担工控机的职能。
何以见得呢?
为了体验它的电脑角色,可先按图1所示连接好设备,它们包括电源、键盘、鼠标、网线、U盘、耳机等,怎样就凭这些外设就能看出它的强大。
图1设备连接

飞腾系统的桌面如图2所示,在打开网页的情况下,就可畅快的浏览网页和打开自己的邮箱等,由此就建立起了与外界的通道。
图2桌面效果

图3选取网页浏览

图4浏览网页

由于它支持U盘的读写,为此能有效地控制存储空间的容量,使用U盘的情况如图5所示。

图5查看U盘内容

通过U盘可将相应的MP3音乐转存到系统中,然后通过耳机或外挂音箱来欣赏音乐,见图9所示。
图6选取播放器

图7选取多媒体文件

使用“Add”键添加待播放的语音,见图8所示,然后点击“Play”键即可进行播放。
图8添加文件

图9播放音乐

此外,它还有类似office的办公软件,见图10所示。但遗憾的是它似乎没有中文输入功能,且慢那是你没有安装相应的输入法!
那该怎样安装呢?

图10办公软件

这里是通过安装ibus来添加拼音输入法,所使用的指令由终端来输入的,其指令为:
sudo apt-get install ibus ibus-pinyin
其安装过程见图11和图12所示,在安装后需重启一次系统。
图11安装输入法

图12完成安装

在系统重启后,选取应用下拉菜单的“settings”的选项下的“Ibus Preferences”,见图13所示。

图13功能选取

在弹出的配置对话框中,选取Input Method工具栏,并点击“Add”按键。
再从对话框中选取pinyin输入法,见图14所示。添加完拼音输入法后,如图15所示。
图14选取输入法

图15完成添加

此时,选取右上角的输入法图标,将EN输入法切换到拼音输入法就可以使用中文输入法了。
图16切换输入法

在打开文本编辑器的情况下,即可录入和编辑中文信息,见图17所示。
图17编辑中文

除了手工输入信息外,系统还支持以扫码枪来输入条码。使用时只需将扫码枪插入USB接口,见图18所示。
图18连接扫码枪

在扫码时,先打开记录文件,再进行扫码即可,其结果如图19所示。
图19扫码结果

此外,在编写文章时常离不开图像的浏览、编辑及截屏功能,而这些系统也已考虑到。
在浏览图像是,需在应用菜单中选取“Graphics”下的“Ristretto Image Viewer”,见图20所示,其浏览效果见图21所示。
图20选取图像浏览

图21浏览效果

在使用截屏功能时,需选取应用菜单 “Accessories”下的“Screenspot”选项,见图22所示。
图22选取截屏功能

截屏的方式有多种,见图23所示。这里选取按区域截取,并保存到文件中,见图24所示。
图23选取区域截取

图24保存截屏

在输入文件名后,点击“Save”即可。
图25存入文件

另外,使用系统提供的传感器查看功能还可以观察其温度值,见图26所示。
图26存入文件

至此,它所扮演的电脑角色你是否满意呢?
至于前面所说的它能承担工控机的职能,这是指系统提供了相应的开发工具,例如它所提供的python就是一个易于上手的编程工具。通过系统提供的硬件资源就可对外部设备加以控制及功能的扩展。
当然,在使用前需更换一下TF卡中的系统,因此不同版本的系统有不同的功能特点。
要实现后续的功能,去切换到openkylin系统,其界面如图27所示。
图27  openkylin系统

在文件系统的sys/class/gpio目录下,可见到相应的GPIO类设备资源。
图28  GPIO类资源

利用开发板所配备的扩展接口,即可使用其硬件资源。
图29 扩展接口

以驱动串行数码管显示模块为例,提供Python编程就可实现计时的功能。
实现计时功能的程序如下:

在完成硬件连接的情况下,其执行效果如图30所示。
图30计时效果

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示例,它所具备的开发潜力还很大。这种将系统的硬件资源与python编程相结合的能力,在你的眼中它是否已具备了工控机的职能呢。

飞腾派开发板的开机功能演示,一个相对于电脑这个角色,我觉得更适合工控机的角色,便于降本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