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AT32F435使用TYPE-C USB将SD卡模拟U盘的硬件连接

楼主(2024-01-14):
我现在的产品是带SD卡的,是想把SD卡挂载在USB MSC协议上,模拟成一个U盘。此时MCU+SD卡作为USB device, 电脑作为USB Host

如果作为USB device,官方文档中说只需要连接一对差分就可以了,OTG ID和VBUS都不需要连接到MCU的引脚,官方原理图使用的是MicroUSB,带ID引脚的。

但我现在用的是TYPE-C USB,没有具体的ID引脚,只用CC引脚,这个CC是相当于MicroUSB的ID?这个CC脚我该如何处理呢?直接接5.1K电阻到地吗?

谢谢!

网友A:
您好,我们是雅特力一级代理商,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咨询我们。  186   ,    2763     ,     3400

网友B:
ID是用来识别是device还是host,如果固定为device端,那么可以不用接ID,代码里改下,固定为客户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是用来识别是device还是host,如果固定为device端,那么可以不用接ID,代码里改下,固定为客户端即可。 ...

明白了,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