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多个spi器件同时挂载,如何处理

楼主(2024-01-15):
因为硬件的spi cs端只有1个,带一个spi器件是没有问题,如果有第二个设备cs端口一定要使用其他gpio,那么这时spi的寄存器设置应该如何处理,一般spi设置会自动激活硬件自带的cs, 那抹增加的cs如何处理,那位熟悉,说来听听,谢谢

楼主:
目前想到的办法使用多路开关控制,不知道效果如何,逻辑上感觉是对的

网友A:
不自动设置CS,访问钱手动选择哪个CS=0;

网友B:
一般不使用单片机的CS口,都是自己用IO口替代,片选哪个哪个跟MCU通讯。。。

网友C:
按你的思路用一个多路开关切换 CS,没问题。
但是几乎肯定是多余。

直接用 IO,按要求去拉高拉低就行了。
只要 IO 足够,控制无数个器件共用一个 SPI 都没问题。

网友D:
硬件SPI可以将CS软件触发的,这个时候就可以设置多个CS了

楼主:
多谢大家提醒,软件上如何取消cs的自动选则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提醒,软件上如何取消cs的自动选则呢

故意往错误设置,或者硬件别连接,都行。
反正就是让 CS 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