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快速了解STM32的ADC功能,从入门到精通

楼主(2024-01-15):
快速了解STM32的ADC功能,从入门到精通

1.关于ADC输入通道与GPIO口的输入关系需要查看STM32芯片手册(p31)而非数据手册。

2.外部触发源指的是触发ADC采样的触发信号,这与1的GPIO口输入是两个不同概念。而JEXTBEL[2:0]或者EXTBEL[2:0]决定具体是哪个触发源。

3.大的方向,触发模式分为了 ADON位触发启动和外部触发启动ADC转换两种。用后者就行了

4.当我们使用一个ADC要采集多个通道时,单独规则组由于只使用了一个数据寄存器,并且是整个组转换完后才会触发中断,因此数据会覆盖,这种情况下需要使用DMA方法(后面采用试试),这时数据写到SRAM中了。而单独使用注入组总共可最多有四个通道,对应四个数据寄存器,不存在覆盖。

5.关于注入通道和规则通道,原子说的很形象,前者相当于中断,能打断后者。并且举得监控例子不错

6.双ADC模式是指ADC1和ADC2两个ADC同时使用的情况。其实对于我们如果使用通道少的话,一个ADC就够用了,比如使用一个注入组就能采集四个通道,而使用规则组就可以采集16个通道,一起就能20个通道了.

二、利用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测量温度:

32的温度值与电压值成正比关系,利用下列公式得出温度
温度(°C) = {(V25- VSENSE) / Avg_Slope} + 25
这里:
V25=VSENSE在25°C时的数值
Avg_Slope=温度与VSENSE曲线的平均斜率(单位为mV/ °C或μV/ °C)

注意这里的V25和Vsense对应的是电压值,参考32的芯片手册可知,V25典型值为1.43,Avg_Slope为4.3mv/°C,Vsense即当前要测量温度对应的电压值,当3.3V对应3095,因此当前电压的计算可由比例关系Vsense = 3.3*当前寄存器采样值/4095。然后由上面公式得到当前温度。

//另注:自带的温度传感器是测试芯片自身温度,用其来测环境温度肯定有误差(转)

楼主:
代画原理图,可联系QQ:664249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