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研讨会]
PCB板的上邮票形小孔是什么?

楼主(2024-01-15):
PC和PC通常通过冲压孔连接,在主板拼版中,小板和小板之间需要连接起来,一面方便客户后续焊接和粘贴电路板;另一面可以提高板的利用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因每个公司的产品需求不同,因此用到的PCB板的尺寸也不用。电子行业的PCB板相对较小通常会将他们设计成拼版的方式,这不仅有利于电子工厂的生产加工,还能减少电路板的浪费并降低成本。

如何在PCB板上找到孔
为了方便板的制造和PCBA加工,PCB拼版设计需要板上的定位孔,小于0.65MM的QFP放置在其对角线位置;用于拼版PCB子版的定位参考符号应成对使用,并放置在定位元件相对角上。大型组件应具有定位柱或定位孔。

网友A:
用来掰的嘛!

网友B:
毫无疑问

网友C:
方便生产……

网友D:
PCB板上的邮票形小孔通常被称为"破孔"(Breakaway Holes)或"冲孔"(Stamp Holes),主要作用是在PCB板生产过程中用于固定和定位。这些孔通常出现在所谓的“V-cut”或“V槽”PCB分板线周围。在多个PCB板同时生产的情况下,生产商会将多个板设计在一张较大的板材上,这样可以提高制造效率和降低成本。待到生产完成后,用户需要将这些单独的PCB板从整板中分离出来,这时就需要用到这些邮票形小孔。

在分板过程中,邮票形小孔所在的部位通常是预先切割了一部分的,这样用户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折弯或使用专用的分板工具来将单个PCB板分离出来,而不会对电路板造成损害。这种设计可以确保PCB在分离时沿预定的线路整齐划分,同时在运输和处理过程中保持整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邮票形小孔的另一个作用是在分板过程中减少应力集中,防止PCB板材断裂或者损坏,尤其是在含有脆弱元件或精细走线的PCB板上,这一点尤为重要。因此,设计时会在预定的分离线上周期性地设置这些小孔,形成一种类似邮票边缘的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