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M32C0和STM32中的哪一款可以Pin2Pin替换?

楼主(2024-01-15):
STM32C0和STM32中的哪一款可以Pin2Pin替换?

网友A(2024-03-12):
同系列不同型号有可能可以替换

网友B:
一般都是与C0系列的可以兼容吧

网友C:
我觉得没有谁了吧,具体还是得找代理商问问

网友D:
这问题有点难啊,因为C0出来也不是很久吧,兼容好像没听说啊

网友E:
没见到官网说这芯片可以和谁pin2pin啊

网友F:
看一下不同系列同引脚的可以不

网友G:
一般就是F0或者F1的吧,你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H:
没有硬件兼容的,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I:
你可以找个FAE咨询一下,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硬件兼容的一说

网友J:
直接对比手册呗,看你想跟谁引脚兼容的喽

网友K:
C0好像是没有,但是F1的芯片一般有国产芯片引脚兼容

网友L:
没听说,因为C0比较新了,而且主要是为了替代STM8而存在的

网友M(2024-04-20):
这不直接对照手册,想啥呢?

网友N:
建议直接找个代理商,问问就好了

网友O:
我觉得引脚相近的话,应该是C0不一样的系列估计是可以

网友P:
同系列是可以硬件兼容的,按照ST的操作来说

网友Q:
你可以看手册,看看你想对比哪个芯片,就可以拿手册对比一下

网友R:
正常来说,C0是新出的,估计兼容其他MCU好像不是很多哦

网友S:
问问他家的FAE吧,估计会有很快的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