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_link utility 报错 can not connect to device

楼主(2024-01-15):
用的是stm32G431rbt6,芯片在ST_link Utility中点击连接设备可以正常读到芯片id、flash大小、系列的信息,但是还是连接不到芯片,报错can not connect to device,是不是芯片有读写保护,就不能连接设备了,有没有大佬能解释一下

网友A:
查看一下有没有在配置里边对芯片选型出错了

网友B:
查看电路板是否正常供电  仿真器的地线和电路板地线是否联通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D:
ST-LINK/V2的固件是否为最新版本

网友E:
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F:
你的操作系统与st-link工具是否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