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和H743可以直接替换吗?

楼主(2024-01-15):
手上有一块STM32H743的核心板,现状主控芯片坏了,请问可以直接换H750芯片上去吗?

网友A:
这个得对照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看一下

网友B:
这个对照一下手册 封装是否是相同的 引脚功能是否能兼容呢

网友C:
最好不要直接替换   有可能内部原理一样 但是引脚不一定完全兼容

网友D:
其实即便是都可以兼容 软件也不会也不可能一点也不变动

网友E:
我觉得保守点 不应该直接进行替换

网友F:
最好不要这样做 因为有时候会出问题 并且这个问题非常不好找到原因  莫名其妙的感觉

网友G:
不能直接替换吧,封装和引脚都不同吧

网友H:
不能直接换,首先,它们的封装不同,STM32H750是QFP144封装,而STM32H743是QFP100封装。其次,它们的RAM和Flash内存大小也有所不同,STM32H750具有更大的RAM和Flash内存。最后,它们的引脚数量和排列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