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系列芯片支持哪些调试接口

楼主(2024-01-15):
PSOC系列芯片支持哪些调试接口

网友A:
PSoC系列支持SWD接口调试,部分芯片支持SWD和JTAG接口调试。

网友B(2024-02-28):
swd应该是都有的

网友C:
SWD和JTAG接口

网友D:
一般是arm内核,所以可以用jlink调试啊

网友E:
你说的调试,是调试其内部程序是吧,使用SWD估计就行

网友F:
一般可以支持SWD或者JTAG的吧

网友G:
这个没研究啊,但是你用jlink或者板载调试器一般就可以

网友H:
看你用的是那款芯片,但大多数都是支持arm的,所以也不用担心

网友I:
使用EZ-USB,这是Cypress(现在的Infineon)的一种专有调试接口,用于与PSOC芯片进行调试和编程

网友J:
网上说可以用MiniProg,这是Cypress提供的一种专用调试工具,通常用于与PSOC芯片进行调试和编程

网友K:
我觉得可以直接使用jlink或者daplink,都是超级简单的存在

网友L:
接口应该就是SWD烧录接口的

网友M:
用CMSIS dap吧,这是支持PSOC的芯片的

网友N:
一般支持SWD和JTAG接口调试

网友O:
基本上使用SWD接口调试

网友P(2024-06-18):
看你具体使用的芯片类型,SWD接口时ARM内核都支持的

网友Q:
标准的JTAG和SWD接口都支持

网友R:
SWD接口最方便常用

网友S:
还是jtag最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