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最小系统电路搭建

楼主(2024-01-29):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MCU要稳定工作,最基本的就需要一个稳定可靠的硬件电路,而让MCU运行的最基本的硬件连接就是芯片的最小系统。
下面分享下对MCU最小系统电路搭建的理解:
以APM32F407的数据手册和开发板来看:

在数据手册电源方案上可以看到跟电源相关的引脚就有多个,Vbat、VDD、VDDA、Vref这些,还有PDR_ON和BYPASS_REG都有些什么功能我简单整理了些:
VDD用途:VDD是微控制器的主电源输入引脚,为核心逻辑电路供电。
影响:VDD电压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到芯片的性能和稳定性。
设计要点:提供稳定的3.3V或者根据数据手册规定的其他标准电压。
使用去耦电容(通常为0.1μF)接近芯片的VDD引脚,以滤除高频噪声。
VDDA
用途:VDDA是模拟电源输入引脚,为模拟模块(如ADC)供电。
影响:VDDA的纯净度会直接影响模拟电路的性能,如ADC的准确度。
设计要点:VDDA应尽可能与数字电源VDD分开布线,以减少数字噪声的干扰。
使用去耦电容和滤波电容,有时还会使用低通滤波器来确保电源纯净。
Vref
用途:Vref是模拟参考电压输入引脚,为ADC等模块提供参考电压。
影响:Vref的稳定性决定了模拟转换的准确性。
设计要点:如果芯片内部没有参考电压源,需要外部提供一个精确的参考电压。
使用高精度、低温漂的参考电压源,并注意布线避开干扰。
PDR_ON
用途:PDR_ON是电源下降检测器(Power Down Reset)的使能引脚。
影响:当电源电压下降到不稳定的水平时,PDR_ON可以使能或禁用内部复位功能。
设计要点:根据需要选择使能或禁用PDR功能。
如果使能PDR,确保正确连接PDR_ON引脚,通常是将其上拉。

BYPASS_REG
用途:BYPASS_REG用于选择内部电压调节器的工作模式。
影响:决定了是使用内部电压调节器还是外部电源。
设计要点:BYPASS_REG接VSS使能内部调压器,BYPASS_REG接VDD停用内部调压器。
若停用调压器,则必须从VCAP1和VCAP2引脚提供1.2V外部电压。

除了电源对MCU正常工作的影响,复位引脚的设计也至关重要
复位引脚NRST是一个外部复位输入引脚,用于手动或程序控制地重置微控制器。
复位电路的设计电路通常是由10K上拉电阻和100nF的对地电容组成。
1、MCU NRST内部是有个弱上拉,但为了提高上拉电平的稳定性,一般会外部接上拉10k电阻。
2、100nF电容与NRST引脚上的上拉电阻形成一个RC延时电路,可以延长复位脉冲的宽度。这确保了微控制器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地进入复位状态,并在释放复位后正常启动。电容可以帮助过滤掉可能导致微控制器意外复位的噪声。这种噪声可能来自电源线路的瞬态波动或外部环境的电磁干扰。当使用机械开关或按钮来触发复位时,电容可以帮助消除由于接触不良产生的信号抖动,确保复位信号的稳定性。
3、硬件布线需要注意复位电路和MCU地平面覆铜足够,保证MCU各地平面稳定,保证不会出现地平面隔断,回路从MCU内部流过引起稳定性变差。

具体的原理图设计可以参考极海APM32F407开发板原理图和数据手册。
APM32F405xG 407xExG C版本 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