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仿真->view->UART调试需要配置什么

楼主(2024-01-15):
在使用KEIL的仿真使用view的串口打印一直没有数据,安装网上的配置都不行,请问各位是需要配置什么,还是国民的芯片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仿真器不支持?

网友B:
调试接口设置不正确?

网友C:
可能是串口参数配置有误

网友D:
检查驱动程序与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