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ga16驱动屏幕

楼主(2024-01-15):
有大神知道用ATmega16单片机驱动一个spi接口的TFT屏幕要注意哪些,有代码求指导

网友A:
这个要根据屏幕的技术规格来。有遇到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根据屏幕的技术规格来。有遇到问题吗?

有,因为我用的是AVR的单片机,但是这个屏幕没有AVR的驱动,所以我就把51的驱动移植过去了,但是弄完之后,屏幕只亮但不显示内容,大哥有联系方式吗,加个微信交流交流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抓一下原来的SPI波形和你移植后的SPI波形,发上来看一下区别。

网友B:
这是啥屏啊!
mega16可以搞定吗?

网友C:
点亮屏幕没有啥特殊的,SPI ATmega16没有问题的

网友D:
SPI跟用什么单片机没关系啊,软件驱动要注意时序

网友E:
你可以使用AVR的Arduino的库做啊,看看那个屏幕是什么芯片的。

网友F:
这个不一样的屏幕是不一样的。

网友G:
不一样的屏幕,驱动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H:
不一样的屏幕,应对的方式不一样的。

网友I:
不同的屏幕,接口是不一样的。

网友J:
需要注意使用普通接口

网友K:
移植的有问题吧

网友I:
不一样的屏幕,驱动的方式是不同的。

网友L(2024-02-21):
驱动移植的有问题吧

网友M:
屏幕不同驱动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