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ML51的P5端口不能操作啊

楼主(2024-01-15):
想把P5端口设置输入或者输出,但试了很长时间,发现不能操作,已经用类似avr的位操作对P5端口进行写操作,不成功。

另外P50和P51是ISP的下载端口,把它作为输出端口是否会有问题,想将这个端口做OLED的输出。

网友A:
新唐官网有 BSP的资料

网友B: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OLED不是I2C接口吗,你选择手册上功能可以是I2C的接口使用。

网友D:
特殊接口应该不作为优先使用对象。

网友E:
还是没用对

网友F:
可能是驱动/软件问题

网友G:
检查P5端口的物理连接。没有松动或损坏的线缆。

网友H:
检查端口是否在系统设置中启用。有时,端口可能被禁用或配置不正确

网友I:
硬件故障

网友J:
某些主板的BIOS或固件设置可能会影响端口的可用性。检查并确保相关设置正确。

网友K:
电源有没有过热或电压不稳的问题。

网友L:
/**** P5  B1H  PAGE 0 ****/
#define set_P5_7                         SFRS=0;P5|=0x80
#define set_P5_6                         SFRS=0;P5|=0x40
#define set_P5_5                         SFRS=0;P5|=0x20
#define set_P5_4                         SFRS=0;P5|=0x10
#define set_P5_3                         SFRS=0;P5|=0x08
#define set_P5_2                         SFRS=0;P5|=0x04
#define set_P5_1                         SFRS=0;P5|=0x02
#define set_P5_0                         SFRS=0;P5|=0x01

#define clr_P5_7                         SFRS=0;P5&=0x7F
#define clr_P5_6                         SFRS=0;P5&=0xBF
#define clr_P5_5                         SFRS=0;P5&=0xDF
#define clr_P5_4                         SFRS=0;P5&=0xEF
#define clr_P5_3                         SFRS=0;P5&=0xF7
#define clr_P5_2                         SFRS=0;P5&=0xFB
#define clr_P5_1                         SFRS=0;P5&=0xFD
#define clr_P5_0                         SFRS=0;P5&=0xFE

网友M:
是不是连接的有问题啊

网友N:
下载口可以做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