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控制一个二轴联动的XY滑台,有画圆方面的案例吗?

楼主(2024-01-15):
请问控制一个二轴联动的XY滑台,有画圆方面的案例吗?

网友A(2024-04-07):
控制一个二轴联动的XY滑台来画圆通常涉及圆弧插补算法和路径规划。这种应用通常在数控机床、激光切割机、绘图机器人等领域中使用

网友B:
使用圆弧插补算法计算出圆的路径点。这涉及到将圆弧分解为一系列小线段或控制点,以便XY滑台可以沿着这些点移动来逼近圆的轨迹

网友C:
一般将计算出的路径点发送给XY滑台的控制系统,控制XY滑台按照这些路径点进行运动。这可能涉及到控制器的编程或使用特定的运动控制软件

网友D:
这种一般是不是要用到校准的啊

网友E:
案例没有,不过这有点像3D打印机的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