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CCT6初始化PB15口 提示仿真口关闭

楼主(2024-01-15):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5);

      提示shutting down debug session

网友A:
PB15不是JTAG的调试接口,不应该有提示的呀?仔细检查你的代码,我认为不是这段代码导致的,检查你的初始化代码中有没有操作JTAG接口的部分。

网友B:
应该是其他地方代码导致的

网友C:
可能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D:
驱动是否是最新版本

网友E:
IDE设置是否有误

网友F:
芯片坏了?

网友G:
应该是其他问题导致的,再查一下

网友H(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