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keil在线调试无法设置断点怎么解决?

楼主(2024-01-15):
使用的是Keil IDE及Jlink仿真器,但是keil启动在线仿真时无法设置断点,仿真前设置的断点在仿真时会无效,仿真仅能全速运行,如下图: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是怎么解决的。
https://file1.**/web2/M00/A3/AE/wKgaomT7bNiAGbvJAAAejp1z6PU401.jpg" >

网友A:
软件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B:
也遇到过,显示叹号记得是跟跟代码优化等级还有编译参数要有"-g"和"-O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遇到过,显示叹号记得是跟跟代码优化等级还有编译参数要有"-g"和"-O0"

确实是跟这个有关系,我遇到过的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看看对比效果排查一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