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用KEIL UV3 +JLINK调试程序,外设监视窗口不能反映寄存器真实内容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24-01-15):
我用KEIL UV3 +JLINK调试程序,外设监视窗口不能反映寄存器真实内容,请问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如何确定的是没能真实的反映寄存器呢?

网友B:
一般不会的,不过你怎么还在用KEIL UV3,现在不都是在用KEIL UV5了吗,MDK

网友C:
建议使用最新版本的keil

网友D:
其实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