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为什么串口通信收不到发送的数据?

楼主(2024-01-15):
#include
void wait (void)
{
   unsigned long i;
   for (i = 0; i < 100000; )
    {
     i++;
   }
}
/*  由串口发送一个unsigned char (8b)数据          */
void comm_send_char(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0x020==(COMSTA0   0x020)))                      //当COMTX为空时TEMT(COMSTA0.5)=1,向COMTX写数据后TEMT=0
            {}
           COMTX = data;
}
int main (void)
{    //GPIO初始化
           GP1CON = 0x00000011;                                        // P1.0 UART SIN, P1.1 UART SOUT
    //UART初始化
           COMCON0 = 0x80;                                                            // Setting DLAB            访问COMDIV0和COMDIV1寄存器
           COMDIV0 = 0x44;                                                            // 19200
           COMDIV1 = 0x00;
           COMCON0 = 0x03;                                                            // Clearing DLAB  访问COMRX和COMTX寄存器   8位长度 1停止位
   GP2DAT = 0xff000000;
   while (1)
   {
           GP2DAT ^= 0x00ff0000;
           comm_send_char(0x01);
     wait ();                               /* call wait function */
   }
}
这是我的程序代码,我使用串口助手调试,收不到发送的数据,求教原因。

网友A:
楼主使用的不是中断方式进行接受数据的是吗

网友B:
楼主接收数据的代码好像没有啊 这个是发送数据的代码

网友C:
楼主需要先确认一下发送端是否发送了数据

网友D:
乱码也收不到吗?是不是没有使能串口接收啊

网友E(2024-02-26):
程序问题

网友F(2024-06-13):
串口配置与硬件和串口助手设置不匹配?

网友G:
接收不到还是接收是乱码啊

网友H(2024-07-22):
波特率有问题吧

网友I:
接收不到你发接收部分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