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的时钟配置有哪些选项?如何选择合适的时钟源?

楼主(2024-01-15):
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的时钟配置有哪些选项?如何选择合适的时钟源?

网友A:
系统时钟 SYSCLK 有 5 个时钟源:
•        外部高速振荡器时钟(HSE)
•        外部低速振荡器时钟(LSE)
•        HSI 时钟,由内部高速 RC 振荡器时钟(HSIOSC)经过分频产生
•        内部低速 RC 振荡器时钟(LSI)
•        PLL 锁相环时钟,由 HSE 时钟或 HSI 时钟经锁相环 PLL 倍频(2~12 倍)产生

网友B:
内部时钟都是分频得到的

网友C:
PLL 锁相环进行时钟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