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在使用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时,如何配置中断向量表?

楼主(2024-01-15):
在使用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时,如何配置中断向量表?

网友A:
ARM® Cortex-M0+ 处理器支持最多 32 个外部中断源,分别对应中断使能设置寄存器 NIVC_ISER 的 32 个使能位,
和中断使能清除寄存器 NVIC_ICER 的 32 个禁止位。将使能位置 1,允许中断;将禁止位置 1,禁止中断。

网友B:
中断向量表不是库文件里自带的嘛

网友C:
中断向量需要配置嘛?

网友D:
中断向量表由MCU硬件决定,无法改变。但中断向量表入口地址则是可以修改的,通常情况下,默认值即可,不必配置;但如果涉及IAP升级的话,就可能需要重新配置中断向量表的入口地址。

网友E:
中断向量表由MCU硬件决定,无法改变。

网友F:
中断向量表入口地址则是可以修改的,通常情况下,默认值即可

网友G:
库文件里面有相关映射文件

网友H:
标准库文件里面映射基本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