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如何配置和使用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的ADC和DAC模块?

楼主(2024-01-15):
如何配置和使用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的ADC和DAC模块?

网友A:
建议换个自己拿手的进行开发测试

网友B:
ADC和DAC模块是两个不一样的模块,其实根据官方的demo来配置更简单

网友C:
官方库文件中有相关的案例程序进行开发

网友D:
程序配置其实就是按照软件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