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在进行低功耗设计时,如何优化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的功耗?

楼主(2024-01-15):
在进行低功耗设计时,如何优化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的功耗?

网友A:
功耗有优化?这个说的应该程序上吧

网友B:
降低系统时钟频率
使用低频率的高速时钟 HSI、HSE 或低速时钟 LSI、LSE
通过编程预分频寄存器,降低 SYSCLK、HCLK、PCLK 的频率

网友B:
关闭休眠期间不使用的时钟和外设
•        AHB 总线时钟 HCLK 和 APB 总线时钟 PCLK,可以根据需要关闭
•        关闭与唤醒无关的外设的时钟

网友C:
一般情况下直接降低频率吧

网友D:
关闭休眠期间不使用的时钟和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