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如何解决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在通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数据错误问题?

楼主(2024-01-15):
如何解决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在通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数据错误问题?

网友A:
数据错误有很多可能,不知道楼主遇到的是哪一种情况?

网友B:
可以通过数据校验和减少通讯总线上的信号干扰来避免数据错误的问题

网友C:
还是得结合具体的错误案例进行分析

网友D:
楼主是那些数据发生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