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如何利用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的内部Flash存储器进行程序升级和数据存储?

楼主(2024-01-16):
如何利用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的内部Flash存储器进行程序升级和数据存储?

网友A:
建议采用IAP方式进行代码升级,FLASH空间分配需进行功能划分,具体操作请参考本论坛相关帖子。
关于FLASH数据存储,可以将FLASH模拟成EEPROM即可,如果数据频繁修改,还需增加算法,以提高FLASH写次数。

网友B:
建议采用IAP方式进行代码升级,FLASH空间分配需进行功能划分

网友C:
通过FLASH的空间地址进行擦写操作,可以用来存储用户的数据

网友D:
采用IAP方式进行代码升级

网友E:
采用IAP方式进行代码升级可以将FLASH模拟成EEPROM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