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在使用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时,如何进行系统复位和看门狗定时器配置?

楼主(2024-01-17):
在使用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时,如何进行系统复位和看门狗定时器配置?

网友A(2024-05-16):
这种看门狗的配置一般都是可以看官方提供的例程的,比较靠谱一些

网友B:
复位的话,就不喂狗就大致是到期就复位了

网友C:
官方手册里面有写

网友D:
通过编程方式触发微控制器的软件复位。这通常涉及将特定的位模式写入复位控制寄存器或特定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E:
可以硬件电路或外部信号触发微控制器的复位。这可能涉及将特定的引脚拉低或提高电压来触发复位

网友F:
建议这样,通过编程方式配置微控制器的看门狗定时器,通常需要设置特定的寄存器位来使能看门狗定时器

网友G:
根据系统要求,设置看门狗定时器的计数器初值,以确定看门狗定时器的超时时间

网友H:
可以根据需要,配置看门狗定时器的中断功能或者复位功能,以便在看门狗定时器超时时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I:
调用系统软复位函数或者使用看门狗超时复位

网友J:
你直接使用例程不好么,例程一般都是有看门狗配置和操作的

网友K:
看看demo,或者找手册,手册上有如何操作复位的方法

网友L:
一般不都是打开看门狗,然后配置好就行了,如果想重启,就while(1)就行

网友M:
直接使用例程进行相关开发吧

网友N:
参考系统复位和看门狗定时器配置

网友O:
参考例程一般都是有看门狗配置和操作的

网友P:
标准库文件里面有相关的例程数据

网友Q:
库文件里面有例程可以参考进行相关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