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在开发过程中,如何利用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的官方固件库进行程序编写和调试?

楼主(2024-01-16):
在开发过程中,如何利用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的官方固件库进行程序编写和调试?

网友A:
可以直接运行官方固件库中的examples相关例程,再试着增删外设、修改代码,实现你期望的功能。

网友B:
官方固件库有相关的开发案例

网友C:
打开CW32L083系列微控制器的官方固件库,进行编译后用jlink下载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D:
直接运行官方固件库中有相关案例

网友E:
其实首先应该先学习一下库文件

网友B(2024-02-25):
直接运行官方固件库中的examples相关例程,再试着增删外设、修改代码,实现你期望的功能